acs800故障

楼主(2010-04-01):
我们厂有台ABB acs800变频器,在使用过程过出现故障,故障代码 :    SHORT CIRC
                                                                                                    (2340)

出现故障时无法复位,停电半个多钟再上电又变频器又正常了,就是查不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出现这样的故障,叫厂家查也查不出

根据说明书上的故障说明,故障代码代表的意思如下: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

SHORT CIRC
(2340) *)
电机电缆或电机短路。        检查电机和电机电缆。检查电机电缆上有无功率因子校正电容器或电涌吸收装置。

变频器输出桥路故障。          联系ABB 代表。

网友A:
量一下是不是igbt或二极管有问题,如果没有就是通讯板坏了。

网友B:
应该是IGBT 或者是触发板坏了,换个试试.这板很贵,可以找二手的..

网友C:
无法复位,这问题大了,应该是电源及igbt驱动底板上那块立板出了问题,只是价格很贵,若未过质保期可要求abb换一块底板,这样费用低一些。

楼主:
但是出现故障后停机半个钟他又好了,用到现在都没出现故障

网友D:
我这边也有个ACS800多传动的,也是报2340,检查IGBT有一个不太好,有一个月内可以复位,最后无法复位。检查确认是这个IGBT损坏,换了一个。。

网友E:
应该是IGBT坏了,你的变频器的功率是多少千瓦?我去年修了一台132KW也是这样,开始报2340,有时复位又能用上7-8天,可有一天突然炸了,很严重!

楼主:
哦,我们现在都用了好几天了,还好好的

网友F:
多大机器的有型号吗?

网友G(2010-05-03):
早期的abb800 IGBT有问题,更换就好了

网友H(2010-08-20):
可能跟你公司的环境有关,需要做下维保

网友I(2010-10-13):
多大功率的?

一般这种问题出在IGBT驱动板,功率大点的驱动板和IGBT焊在一起,你只能换整个模块了。

另一种可能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J:
ABB传动产品销售代理商(交流,直流变频器,变频器备件)
ABB传动产品的各类板载程序,软件(快速,准确,价格低)
ABB低压产品代理商(软起,空开,继电器,断路器等)
成套设备供应商(变频柜,软起柜,低压柜,中压柜)
电气自动化项目设计、工程改造,现场安装、调试及维修
风机变频器,水泵变频器,应用指导,培训等
风电变频器备件(部分供应,面议)

全新ACS600,DCS500备件,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任强 (区域销售经理)
北京东恒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手机:13810509837

长期合作或批量采购变频器等设备,可给最优惠的折扣。

有需要解决或咨询的问题,欢迎来电!希望业内人士,多多支持,指点。

宣传不当的地方,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