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B系列与AB系列的区别?价格相差多少?

楼主(2010-04-01):
做设备需要用到台达的伺服,想问一下台达伺服B系列与AB系列的区别?价格相差多少?

网友A:
AB带内置定位吧,B好像不带。

网友B:
AB 系列与B 系列的区别是

1 AB系列有面板,修改参数方便,B 系列没有面板,需要单独购买

2 AB系列有内部位置模式,B 系列没有

3 AB系列价格会略高于B系列

AB系列是我们今后的趋势,正在逐步取代B系列,建议在资金不紧张的情况下,优先考虑AB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