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7-200和ABB550通信实例

楼主(2010-04-01):
请老师帮忙给一个S7-200和ABB550变频器的通信实例。

网友A(2010-07-27):
使用200的modbus库吧。

网友A:
200必须安装的软件版本是V4.0 SP5以上,集成modbus库。

至于ABB550的modbus地址,看操作手册应该有对应的介绍。

另外,我做通讯的时候最喜欢同时监视网络的状态,串口调试工具,串口捕捉工具以及以太网报文截取软件都属于调试通讯的必备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