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动机故障

楼主(2010-04-01):
我用的双速三相异步电动机坏过后,重新绕过线包,高速正常。低速时,给个任意方向的旋转力,就可以按照助推方向旋转。请问怎样才可以按照一个方向正常运转?谢谢,电机的故障怎样消除?

楼主:
一个文本因为夜晚环境潮湿,在白天用时,屏幕不断的闪烁,报警。就这样供电闪烁一个小时,就正常啦。

楼主:
一次,印刷机启动就飞车,查明为电机测速机坏,闭环控制故障。

网友A:
电机绕组接线错误 必须重新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