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CP1H无协议通信问题

楼主(2010-04-02):
各位兄弟大家好,我要用欧姆龙CP1H扩展CP1W-CIF01通信口,与3台宁波柯力公司称重仪表通过无协议通信,通过命令方式查询3台仪表的重量数据,称重仪表我已经用串口调试软件调试成功。同样,我用串口调试软件调试CP1H的串口,PLC串口1设置、PLC程序、串口软件设置见下图,设置后我也重新启动过PLC,SW4也处于OFF位置,硬件接线采用标准RS232线,即2-2,3-3,5-5,串口软件一直接收不到数据,PLC的串口指示灯也不亮,A392.13发送一次后就自动复位了,请教是什么原因?1、硬件接线是否正确?2、PLC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要设置;调制了两天了,今天是第三天了,郁闷坏了,用过的兄弟们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楼主:
等大家的帮助,zhenwei1999@126.com

楼主:
 还是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A:
你在现场调试的么?是否有干扰的原因?

再有,你用串口软件监视一下,看通信线路上有没有数据传送!

楼主:
对:miy_gongkong 关于

你在现场调试的么?是否有干扰的原因?

再有,你用串口软件监视一下,看通信线路上有没有数据传送!

内容的回复:我在办公室调试的,串口监视也是只能发送下去数据,接收不到,我现在刚用示波器观察了串口输出,有输出,下一步贮备用串口监视软件捕捉波形试下。应该能调通吧

楼主:
已经调试通过,谢谢各位的帮助,问题是:1、RS232通信线PLC和计算机端口定义不一致,不能用通用串口线调试,PLC端4和5要短接;2、我的计算机串口接收端坏掉,换一个COM口后正常。

网友A:
唉,还以为什么神秘的问题哪!原来你自娱自乐啊!

楼主:
对:miy_gongkong 关于

唉,还以为什么神秘的问题哪!原来你自娱自乐啊!

内容的回复:

因为我一直用标准串口和组态软件通信的,谁知道监控用串口和通信用的还不一样,设计很奇怪,计算机串口坏了一半也很奇怪,啥事都赶到一起了

网友B(2013-05-14):
通讯线做错了 ,PLC 测2   3  9 脚   分别是发送  接收  信号地 ,4-5短接

网友C(2016-03-16):
设置81N,设置起始码和结束码

网友D(2017-04-12):
#后面的数据怎么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