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系列人机界面里如何任意编写PLC程序?

楼主(2010-04-02):
用台达A57BSTD人机界面与EH2系列PLC做一个设备,主要是想在人机界面里可以任意编写PLC输出程序(就是假如人机里有50步程序步骤(程序步骤可任意扩展),而每一个步骤里包含PLC的所有输出点(假如有10个输出点)可以任意供其选择、用户在人机里根据PLC的输出点代码可任意编写其顺序,请问人机界面与PLC程序该如何做才能达到要求,盼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目前还没有你说的这个功能,呵呵

楼主:
对:aibi 关于

目前还没有你说的这个功能,呵呵

内容的回复:

威纶通的屏有这个功能,台达其它的屏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A:
不会吧,目前台达人机上还不能编写plc程序的。

你说的是不是通过宏指令,然后再人机上几个点来的简单控制plc的输入? 这样的功能每个人机都可以实现的

网友B:
普洛菲斯3000系列的屏自带输入输出点,可以参考下!13926043632

网友C(2010-05-16):
楼主,请问你是做16轴平绕吗?这个机器现在价格己经很低了,没什么利润了,机械部分的精度要求非常高,等机器做好了,上来说一下哦

楼主:
对:aibi 关于

不会吧,目前台达人机上还不能编写plc程序的。

你说的是不是通过宏指令,然后再人机上几个点来的简单控制plc的输入? 这样的功能每个人机都可以实现的

内容的回复:
主要是想在人机里可自由控制PLC输出点顺序(如Y0——Y7,在屏里可自由的更改其输出顺序可作成:Y1-Y3-Y5或Y7-Y6-Y3-Y1或其它的顺序)

网友A:
使用宏可以实现以上功能

  手动输入顺序的时候,人机内做记录,需要的时候按照设定的顺序输出,不知道是不是需要这样的功能

网友D:
使用宏可以实现以上功能,内部做数据传送处理

楼主(2010-06-22):
对:aibi 关于

使用宏可以实现以上功能

  手动输入顺序的时候,人机内做记录,需要的时候按照设定的顺序输出,不知道是不是需要这样的功能

内容的回复:应该是这样子的,好像就是像点选命令编程那样子,能否举个例子,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使用宏可以实现以上功能,内部做数据传送处理

能否举个例子,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