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模拟量输入编程问题S7-200

楼主(2010-04-02):
现有S7-200,CPU224一个,EM231 一个,输出继电器一个,温度探头一个,温度变送器一个:4-20MA,对应0-200度。

要求温度小于80度时输出继电器Q0.0为1,大于100度时输出继电器Q0.0为0。该如何编程,小弟刚学,多多指教。尽量详细!梯形图及外部接线!

网友A:
我也要一份可以吗?893757186@qq.com

网友B:
梯形图应该是比较简单,但是最好给下变送器的说明书,接线说明之类的比较好,接线暂时不考虑了,梯形图原理如下就可:

不过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当大于80小于100,输出需要什么情况?

下面的程序只保证<80°是输出1,>80以上是输出0,因为80-100输出是0,>100同样肯定也是0,所以自己去考虑。

---------比较指令(<80为真)--------(1)

-------比较指令(>100为真)--------(2)

-------------1  1(常开1)------1  1(常闭2)-------(Q0.0)

网友C:
用比较指令,大于100时Q0.0输出1即可.

网友D:
模拟量输入需要在软件上做处理,转换为PLC可处理的量然后再进行比较,最后输出。

网友E:
可以参考相关书籍,输入模拟量要进行标度变换,还要看是单极性双极性,然后转化为对应的温度。

网友F:
兄弟这个程序很好编的

网友G:
(AIW0-3200)/(32000-6400)*(上限值-下限值)+上限值   这是线性转换

剩下的用读取你的值做开关量即可

网友H:
LD SM0.1
MOVB 16#09, SMB30
MOVB 16#B0, SMB87
MOVB 16#0A, SMB89
MOVB 6, SMB94
ATCH INT0, 23
ENI
RCV VB199, 0

网友H:
LD SM0.0
MOVW AIW0, VW0
/I +54, VW0
MOVW AIW2, VW2
/I +54, VW2
MOVW 1, VW300
MOVW VW0, VW302
MOVW VW2, VW304

网友H:
LD SM0.0
MOVW +350, VW4
MOVW +450, VW6

网友H:
LDW< VW0, VW4
A SM0.5
S Q0.0, 1

网友H:
LDW> VW0, VW6
A SM0.5
R Q0.0, 1

网友H:
LD SM0.0
MOVB 6, VB99
MOVW VW300, VW100
MOVW VW302, VW102

网友H:
LD SM0.5
XMT VB99, 0

网友H:
这是整个过程

网友I:
引用 网友G:

(AIW0-3200)/(32000-6400)*(上限值-下限值)+上限值   这是线性转换

剩下的用读取你的值做开关量即可

(AIW0-640000)/(32000-6400)*(上限值-下限值)+上限值

楼主(2010-10-30):
对模拟量的控制刚接触,看了大家的回答,茅色顿开,谢谢各位!

网友J(2011-04-01):
能不能给我一份!!!!!!!

网友K:
新手,刚学。学习了!谢谢各位!

网友L(2011-06-23):
谢谢给位我学习了  有事请找我  qq609129738  尽量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