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6-IF16问题求助~问题很怪异.

楼主(2010-04-02):
遇到最近个奇怪的问题:F16模块有些通道可以读上来4~20ma信号,有的却不行,模块各各通道没问题,现场设备去输入端确实有直流4~20ma的信号,但在LOGIX5000内的这几个通道监视里无任何输入,望有类似经历的朋友指点指点.难道IF16对输入信号还有其他特殊要求?模块内接线应该都正确的,且其他正常信号接到非正常信号端一样能用.

网友A:
先换块卡片试试,如不行。我觉得应该是外部4-20MA问题!加信号隔离器看看。

网友B(2010-06-10):
我记得1756-IF16接线有两种方式

也就是说可以是16点的输入  也可也是8点的输入

你先确认你的模块接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C:
确认一下信号接地和电源情况?

网友D:
1、确认下模块接线方法正确与否,

2、确认下信号的正负极和电压正确与否,

3、确认下模拟量量程。

有问题联系wuweiquan0920@163

网友E:
把你接的仪表类型说下,IF16都是外接电源的,请区分2线制与4线制仪表,接线方法不一样。

网友F(2010-08-11):
请确认IF16的接线方式,是单端接线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