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伺服
请教台达B系列驱动器恢复出厂参数的方法

楼主(2010-04-03):
请教台达B系列驱动器用于位置控制方式,但P1-00始终为100,修改为2后,无法保存,是何原因?

楼主:
已找到,P2-08设为10即可

网友A(2010-05-22):
P1-00 為設定後需要重新將驅動器斷電
當恢復出廠值,需要先SERVO ON下
才能順利恢復出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