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型旋转编码器在中途急停怎样回初始位置??

楼主(2010-04-03):
增量型旋转编码器是在轴旋转时才有相应的脉冲输出,通过计数器把旋转角度测量出来。

第一种情况:工作台停在初始位置,变频器带动电机驱动同步带使工作台移动。编码器安装在同步带顶端的定转轮上,通过计算脉冲可以知道当前工作台的位置控制变频器做高速和低速 和停止 控制  。这是正常情况

第二种情况:出现停电 或者是按了急停 ,那么工作台会停止在滑轨的任意位置。

当出现第二种情况时 怎样控制工作台回到初始位置?

使用绝对型的旋转编码器 输入点太多编程麻烦

楼主:
停电保存型的计数器可以吗??

网友A:
用增量型编码器都有机械零位,用机械零位去校准电子零位是最简单可靠的,缺点是慢.

网友B:
为什么你对机器急停还要停了高速计数器的工作呢?

不停不就行了吗?

急停又不是叫你停电。

如果是停电的话。这个,程序上一定要有找零点的程序的啦。尽管不停电,你的程序控制的机器总有计划停机的时候吧。

楼主:
我想采用以下两种方法在上电初始时判断平台是否在初始位置

第一种:在初始位置设置一个接近传感器用来判断

第二种: 如果我不设置一个物理的接近开关 想用停电保持型的计数器如 C252 (因为当出现主电源停电的情况时 内存中的数据会被清零) 这样 无论在什么情况我都知道平台在什么位置在初始时 只要判断所用计数器的值是否等于0 就知道当前平台是否在原点, 还知道离原点有多远。

不知道那种方法好点,希望大家帮帮我 再次谢谢!

网友C:
最好机械限位开关+编码器位置判断! 呵呵,当然你说的第一种简单可靠!第二种就是麻烦一点,你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

网友D:
停电保持型计数器只是保持计数器的位状态,但是计数值不保持,你可以实时将当前计数值存在一个掉电保持的地址中,重新上电后再调出来。

网友B:
如果停电过程中,需要检修,人为移动了机架,那你又想到了什么解决方法。

如果停电过程中,人为移动了机架数个脉冲,但是位置还在屋里的接近开关上,那你又想到了什么解决方法。

毫无悬念,初始化非找零不可。必须要的。请参考大部分喷墨打印机等打印头是移动的打印机。一通电就做自检。打印头回零。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