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6IV的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0-04-03):
前写天接触了,一块6056的屏,因为以前一直在用506M的,所以编程方面没什么不习惯的,就是下载程序的时候,一开始用笔记本,怎么也传不进去,后来在台式机上传进去了,谁能给解释一下?

网友A:
com口没设置好,设置试试

楼主:
不是COM口设置的问题,笔记本没有COM口,用USB-232转的,为COM4

网友B:
usb线不好 用电脑后面的USB口

www.ytleader.cn

网友C: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我的是软件不对的,506我用的是EB500,6056I要用EB8000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线不好 用电脑后面的USB口

www.ytleader.cn

出去调试设备的时候你总不能抱个电脑主机去吧!笔记本就是连不上

网友D:
6056i用什么USB转232?是用USB线下载的吧!

要装驱动的,你看看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有没有一个WEINTEK HMI的驱动啊!有的话说明驱动装上了。

而且线的质量要好。

网友E:
不应该的,应该还是你的设置有问题,如果台式机能用,笔记本肯定也能用的

技术交流:QQ :470331240 13761012595 陈工

楼主:
知道了,得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屏,然后更新驱动程序,在EB8000/USBdrive目录下。

网友F:
谢谢handapipi,我今天找这个驱动找了一天了,以前官方网站有单独的下的,现在也打不开了,还好,用你的方法把驱动装上了,不然我拿着USB线不知怎么办了

网友G(2010-06-05):
6065的屏还真的没有接触过!!

网友H:
我刚刚搞好,应当是你的笔记本电脑的USB 接口是1.1 的,而屏下载的USB 接口必须是2.0 的接口,而且线也要用2.0 线,不是这样你就下载不了,

你可以用U盘下载,首先你打开程序,点工具下的建立在CF和U下载程序这一菜单,下载后直接再下载到屏上,很方便的,不行的话,联系我13454581930 ,我也是搞的头都大啦,所以有不能下载的,一定要告诉他们

网友I(2011-07-14):
是哦,这样的交流太好了,我的MT6056iV上面的电源灯不亮了,可能是里面的电源分配有问题了,有修理过的吗,我们交流。QQ461852627

网友J(2012-02-08):
6056显示屏没反应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K(2012-03-28):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怎么也下载不了程序进屏,原因是下载的数据线有问题,换一条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