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变频器跳OU2

楼主(2010-04-03):
 我公司一台22KW的变频器采用端子控制,启动和停止用一旋钮开关.负载为一台22KW的风机,现在运行中隔几天就会出现OU2减速时过电压.工艺要求中不需要其停车,保持恒速状态.而且出现此问题后已经加装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减速时间设为200S,问题还是没解决,现准备换台变频器试试,请问还有其他办法吗?谢谢

网友A:
你制动单元使用在规范要求嘛?  如果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都在规范要求中 还停机过压,那驱动板上应该有问题  查查驱动电路  如有不解可咨询(15052117309)

楼主:
更换了只中继,此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B:
楼主,我公司也有台15KW的富士风机变频,故障现象和你说的一个样。你说的中继是中间继电器吗?是在驱动板上吗?

网友C(2011-10-11):
  各位大师,请问我公司有台75KW的富士风机变频,通电显示OU2减速时过电压,请问怎么处理。

网友C:
驱动电路,电压检测电路故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