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接法

楼主(2010-04-03):
电源是三相380V的,接电机的时候接成星形和三角形有什么区别?这两种接法都可以接吗?

网友A:
电机如果超过14千瓦一般都要星形起动角形运行,这样对电网的电压降有好处。

网友B:
要看每相线圈的电压是多少。220V的线圈必须Y接用于380V电源;380V的线圈必须Δ接用于380V电源。4KW以下的三相鼠笼电机都是220V线圈电压,在380V电源必须Y接。5.5KW以上电机是380V线圈电压。

网友C(2010-05-07):
引用 网友B:
要看每相线圈的电压是多少。220V的线圈必须Y接用于380V电源;380V的线圈必须Δ接用于380V电源。4KW以下的三相鼠笼电机都是220V线圈电压,在380V电源必须Y接。5.5KW以上电机是380V线圈电压。

网友D:
要看电机的接法:如果是Y/Δ380/220的接法

那么你的电压是380的接接成Y型

如果用220的变频器接成Δ型

网友E(2010-11-11):
如果用电源是单相220V变频器驱动,那么变频器输出的是三相220V吗?Δ接吗?如果Y接了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F:
5kw是个界限大于等于角型,小于星型没什么好讲的

网友G:
电机的接线方式,由供电电压决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电机的接线方式,由供电电压决定。

跟电机输出功率也有关系吧

新麦子~!

网友(2010-12-12):
引用 网友F:

5kw是个界限大于等于角型,小于星型没什么好讲的

兄弟
好像时个3KW
小于等于3KW  是 星型   大于是  三角型~!!!!!!!!!!!!

网友I:
楼上说得对4.0KW是角接3.0KW一下含3.0KW是星接

网友J:
电机星形接法启动电流小,但机械扭矩小,三角形接法启动电流大,机械扭矩大,要根据机械的需要来选择,电机大于10KW时,为了减小电机的启动电流,要采用星三角启动方式,先让电机星形启动,延时几秒后转为三角运转.

网友K:
5.5以上的差不多都是三角形,接星形的话电机电流是正常运转的0.33倍,电机没力,负载的话转速会下降,

  5.5以下的接三角形的话,电流会是正常的3倍,马上就会烧坏,

  用单项变频器的话小电机要接三角形,要不会欠压

网友K:
不好意思,刚打错了,是3KW上的三角形,下的星形,

网友L:
电机星形接法启动电流小,但机械扭矩小,三角形接法启动电流大,机械扭矩大,要根据机械的需要来选择,电机大于10KW时,为了减小电机的启动电流,要采用星三角启动方式,先让电机星形启动,延时几秒后转为三角运转

说的没错

网友M:
一般电动机3KW 及以下的接法为Y接,此时每项绕组承受的电压为220v;4KW以上的△接,此时每项绕组承受的电压为380v.

网友M:
电机的接法一般有Y/两种接法 :

接成Y型时绕组上的电压是380v

接成Δ型时绕组上的电压是220v

网友N:
引用 网友K:

5.5以上的差不多都是三角形,接星形的话电机电流是正常运转的0.33倍,电机没力,负载的话转速会下降,

  5.5以下的接三角形的话,电流会是正常的3倍,马上就会烧坏,

  用单项变频器的话小电机要接三角形,要不会欠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