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NP的接近开关不接近时总有输出

楼主(2010-04-03):
原先用过一款国产接近开关,PNP的,不接近的时候有时会有输出,用在LOGO上会有误动作,接个中间继电器可消除这些问题,后来换的台湾阳明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A:
这个不能说明你所使用的这个国产接近开关一定有质量问题,也有可能是选型不正确所造成的.

不论洋货或国货的接近开关,都有一个空载电流指标.有些 大负荷能力的接近开关的Io可能达到10mA,如果你选用这样的2线式开关,直接配搭LOGO,不误动作是不可能的.

作为LOGO或PLC的输入,应选用3线的接近开关或Io小于2mA的2线开关. 使用2线的最好在负荷(LOGO,PLC)上并联1个2-4.7K电阻.

网友B:
支持楼上的,一般是选型不当造成的,就算国产的现在都有认证的才会去买,买东西最好和厂家直接联系

网友C:
会不会是动作距离参数的问题

网友D:
支持老愚者,谢谢您当年的指点.  小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说明你所使用的这个国产接近开关一定有质量问题,也有可能是选型不正确所造成的.

不论洋货或国货的接近开关,都有一个空载电流指标.有些 大负荷能力的接近开关的Io可能达到10mA,如果你选用这样的2线式开关,直接配搭LOGO,不误动作是不可能的.

作为LOGO或PLC的输入,应选用3线的接近开关或Io小于2mA的2线开关. 使用2线的最好在负荷(LOGO,PLC)上并联1个2-4.7K电阻.

同意,一般PLC输入是否有,有一个最小输入电流参数,只有当PLC的输入电流大于上经值时,PLC才有输入。当你选型的传感器的泄漏电流大于此最小电流时,即使传感器不动作,PLC也会有输入的。

楼主(2010-05-19):
谢谢!不过也凑合着用了,我给加了个0.1秒的延时

网友F(2013-06-08):
找有技术支持的厂家采购

网友G(2015-03-23):
有可能是选型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传感器的性能不稳定,建议选择一些稳定性好一点的传感器,推荐使用IMS的传感器,性能稳定,运用传感器专用芯片。

IMS官网:http://www.zhsensor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