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经常烧坏什么原因

楼主(2010-04-03):
我公司有一台伺服电机后面有个散热风扇是交流220v三相 电流是0.35~0.45  他的热继电器经常烧是怎么回事  散热电机阻值都没问题 接线端子也没有松的 请各位老大指教下

网友A:
我也 很想知道原因

与你一同等候

网友B:
可以查下进货的热继是否是同一批次,或换种其他品牌的热继,现在的假货很多。

楼主:
是的 都是一样的  两条设备都是日本的 从另一条拆下来的

网友C:
轴承有问题吧,风扇长期负载过大的工作

网友D:
热继电器是伪冒假劣,亦或是设置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