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一台西门子300PLC如何控制4台三菱A700变频器实现线速度同步?

楼主(2010-04-03):
现在又这么一个项目需要实现4台三菱的变频器实现线速度同步,各个减速机的速比还不一样,用西门子300的PLC怎么能实现?在线等,急!!!!!!!

楼主: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A(2010-05-04):
USS

修改一下速比

网友B:
关注中...我也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C(2010-08-14):
要实现4电机同步,就目前情况,肯定要加反馈的。如果没有反馈无完全想通过PLC发指令来实现同步,根本没有可能。只能通过运动控制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