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EM伺服电机修过吗?伺服电机上带的传感器它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0-04-03):
请问各位高手SEM伺服电机型号是HR92G-88S上带的传感器是什么传感器,带有定子和转子,定子带有很多接线,转子上没有输出线但是有多组绕组,它是起什么作用的。
                        谢谢;

网友A:
那是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

网友B:
听起来像是旋转变压器或者测速发电机啊

网友C:
         那是旋转编码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这有照片请大家看看是什么,它在伺服电机上起什么作用,为什么伺服电机修过后怀德调整它的角度啊。请大家指教。

网友D:
这是旋转编码器来的,是测速用的

网友E:
这是旋转变压器,定子有6根线,用于测速和辩方向。安装需要对原点,不然会抖动或飞车。本人从事维修旋转变压器多年,可以维修好。QQ354548728

楼主:
本人谢谢各位仁兄的回复,请问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