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K SH-201-C氧份仪为什么显示E10

楼主(2010-04-03):
NGK SH-201-C氧份仪为什么显示E10

楼主:
是氧份仪传感器坏了,抱警.

网友A:
请把接入的电源相序调换即可,TAMURA(田村)服务商:上海美冬菱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欢迎来函来电:15800698182(曹)

网友A:
 上海美冬菱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提供TAMURA(田村)的回流焊炉、波峰焊炉的设备销售及其服务,以及相关的配件维修技术咨询等。同时提供NGK的氧分析仪:SH-201-C,SH-201C1,SH-204-C等系列产品的维修校正等相关服务。欢迎来函来电。 caojunfang@meltonic.com.cn

网友B(2012-04-13):
请问NGK SH-201-C 氧份仪仪表的确认键是不是有密码锁定,怎么按了没反应呢?请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2012-05-18):
应该没有密码,
氧气分析仪异常一览表
序号异常代码异常内容异常原因对策
1E-01,E-02,E-03氧气分析仪内部的内存异常仪表异常、干扰等的一时误动作断电10秒后再送电
2E-04加热棒电流超高传感器、加热棒异常或加热棒接线异常、仪表异常按一下【●】键,或断电10秒后再送电    如果排除了异常原因后(如更换了传感器),按一下【●】键异常就会解除。    注:加热棒电阻正常为3欧姆,电压正常为10.5V。
3E-05加热棒电流超低
4E-06加热棒电压超高
5E-07加热棒电压超低
6E-20超过升温时间后还没升到设定温度
7E-08VS电压超高传感器异常或传感器配线、仪表异常按一下【●】键,或断电10秒后再送电    如果排除了异常原因后(如更换了传感器),按一下【●】键异常就会解除。    注:VS电压正常时约450mV,IP电流正常为±10mA,VP电流正常为±5V。
8E-09VS电压超低
9E-10IP电流超高
10E-11IP电流超低
11E-12VP电压超高
12E-13VP电压超低
13E-14加热棒端子(S+,S-)断开S+,S-接线接触不良配线确认,按一下【●】键,或断电10秒后再送电
14E-21入力范围以外的数据入力数据输入确认按一下【●】键,或断电10秒后再送电
15E-35~48校正异常传感器异常或校正气体溶度设定错误重新设定校正气体溶度后,按一下【●】键,或断电10秒后再送电
16E-60出力量程全部未使用入力量程错误重新设定出力量程No.1~4,按一下【●】键,或断电10秒后再送电
17E-63量程切换时选择了未使用的量程入力量程错误或量程选择错误重新选择使用的量程种类,按一下【●】键,或断电10秒后再送电
氧气分析仪校正方法
氧气分析仪显示界面
ppm
False False
ENT
Center Center
%
ppm
泵的开关
表示栏1
正常显示氧气溶度,
参数模式时显示参数
设定值。
表示栏2
正常显示量程种类,
参数模式时显示参数
序号值(即CH值)。
操作键说明
按下此键从氧气溶度界面调到参数设定界面,变更CH数值或参数数值。
移动光标键。
False False
设定参数时按下此键为返回到溶度显示界面,异常发生时为复位键。
ENT
Center Center
变更CH数值,或参数数值后,按下此键,将变更值输入到仪表内。
校正方法
1.按下        键,进入参数设定模式。
2.连续按              键,直到表示栏2显示为【026】。
ENT
Center Center
3.按下        键,表示栏1中数字开始闪烁。
4.连续按       键,直到表示栏1显示为【1】。
ENT
Center Center
5.按下        键,表示栏1中数字不再闪烁。
6.参照1~5步的方法,将CH090设成500.00,CH093设成20.6
False False
7.按下        键,回到氧气溶度显示界面。
8.用手指堵住取样管,看氧气分析仪上的浮子流量计是否流量为零,如不为零,则取样管有漏气,
   重新检查直到流量为零。
9.将取样管插下,使空气进入氧气分析仪,待显示的溶度值稳定后进入下一步。

10.参照1~5步的方法,将CH184设成【0】。
11.参照1~5步的方法,将CH185设成【0】。
12.参照1~5步的方法,将CH186设成【1】。
False
13.按下        键,回到氧气溶度显示界面。
14.待氧气分析仪显示溶度不再变化后,关闭氧气分析仪的泵,将500ppm的标准气体直接接到
   氧气分析仪上,待显示的溶度不再变化后,进入下一步。
15.参照1~5步的方法,将CH184设成【1】。
16.参照1~5步的方法,将CH185设成【1】。
17.参照1~5步的方法,将CH186设成【1】。
False
18.按下        键,回到氧气溶度显示界面。
19.待氧气分析仪显示溶度不再变化后将取样管从标准气体瓶拔开,打开泵使空气进入氧气分析仪,
   待显示的溶度值稳定后进入下一步。
20.参照1~5步的方法,将CH185设成【0】。
21.参照1~5步的方法,将CH186设成【1】。
False False
23.按下        键,回到氧气溶度显示界面。
22.氧气分析仪数值不再变化后,校正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