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热电阻输入PLC的问题

楼主(2010-04-03):
请问各位,热电阻上的接线盒量下来电阻式140多欧,PT100的,是不是就是不是一体式不带变送器的那种,可是我另外接了变送器为什么到PLC上才显示1度,但是现场确是10多度?

另外我看了下PLC模拟量模块量程上有这样的选项:RT  PT100 STD     是不是选这个量程就可以直接接热电阻呢?

网友A:
有专门的温度模块,或者你的程序有点问题,要转换一下,

网友B:
自己做个模拟量模块不就得了!!!!要不就用fc105专用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个模拟量模块不就得了!!!!要不就用fc105专用模块

呵呵 程序里有模拟量转化模块,我是说温度的模拟量进来本身就已经偏小了。

网友C:
140多欧,温度应该是100多度了。用什么PLC采集的,采集模块是否是PT100专业模块。还是用二线制模拟模块采集的,

网友C:
如果不能解决,QQ250679054咨询

网友D:
如果是7KF02的模块,量程卡选择正确,检查你的线接的是否正确,估计线接反了。前连接器上最好变成4线。

网友E:
加变送器的话那就用一般AI采集电流或电压信号 然后进行工程量换算,如果采用热电阻模块可将采集的数字/10就得到实际温度了。

楼主:
谢谢热心的朋友们。我用的是7KF02 两线制模拟量模块,热电阻是三线,我接在变送器上的也是三根线,出来两根线接模块。

1.请教如何区别一体式热电阻和不带变送的纯电阻,是不是量出电阻值就是纯热电阻?

2.在热电阻端量电阻有140多欧,大几十度了,但是实际氧气管温度只有十几度,是不是热电阻端接线就有问题了?三线应该怎么接?

网友C:
7KF02通过背板的调整和软件内的组态可以直接读取热电阻信号。不过是四线制,占用两个通道。

区别带变送和不带变送:如果需要24V供电的一体化的,如果输出信号为MA信号的为一体化的

网友F:
你俩次说的都不一样,一次量程卡设定是热电阻输入,一次设定为俩线制4-20ma输入。首先你线在现场量一下电阻值大概的算一下实际温度值,你的都说是140欧算出来都100多度了你说现场才十几度电阻已经有问题了。现场对上以后确定你电阻的三线制,找出单独的那根(也有说是正极的但我总认为电阻不分正负),如果你量程卡设定为电阻输入直接按照接线说明接线就可以了。如果非要加变送器的话你先把变送器与电阻的接线搞明白,在确定你的变送器是不是有供电,如果为24v供电可以把量程卡设定为俩线制直接接,或是接配电器把量程卡设定为四线制。

就这么多了,

网友G:
说白了就是一 个选型的问题,标准型和大气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