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

楼主(2010-04-04):
    大家好!我想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情大家多多指教。

  我们厂用的是s7-400的PLC控制所有设备,但它经常出现这样令人头疼的问题,就是他控制的设备会有时突然无缘无故的(无规律)跳停,PLC没有任何报警,之后就可以开起来,然后又跳。检查外部电路,程序都没问题。此类情况一般都是每2个月出现一次。到现在还不能查处什么问题,请哪位高手帮帮忙解决一下。也可以打电话,不甚感激

网友A:
你要把你的硬件配置和软件的配置给我们,还有就是贵方的电源供电是否有异常?一般的PLC的前端供电要加隔离变压器和稳压电源。。

网友A:
还有就是你公司是做什么行业的,是否出钱请高手给你分析。

网友A:
有事可联系  13913285977   朱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