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车间100多台设备全部使用工业以太网进行控制可行吗

楼主(2010-04-04):
RT 都是些压力机 液压机之类简单不需要复杂运算的 这些设备全部使用分布式IO,或者能进行通讯的触摸屏带几个按钮,触摸屏能带输入输出当分布式IO用。全部设备通过通信和一个CPU连接。由这个CPU负责全权处理,再加上一个冗余的CPU。实现使用层,监视层,控制层和维护层的合一。
请问这样可行吗,在安全,性能,管理,维护方面有什么优点和缺点,用现场总线好还是以太网。

网友A:
如果配置的好应该没问题。

致力于工控组态软件嵌入式一体化工控机、行业应用软件开发

网友B(2010-07-03):
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C:
布线很蛮烦的,工业现场用无线又不是很可靠,如果全部是网线的话,需要单独的桥架

网友D(2010-08-07):
完全可以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E:
不知道100多台设备件是否有逻辑关系?如果没有,不推荐使用单个CPU,还不如根据实际情况使用5~10个CPU为佳,CPU的资源也是有限的。至于是不是使用冗余的,就不一定需要了

网友F:
最好带手动就地控制,依靠接触器和继电器控制,更加可靠。

网友G(2010-10-14):
可以了解北京康海时代!会为你解决你提出的方案!http://www.khtimes.net.cn/

网友H:
该好做吧我们单位经常做设备集中控制plc+plc+plc.....+pc

网友I:
本公司为了开拓市场,现低价出售高质量工业数据光纤收发器,工业五电口以太网交换机,工业一光一电以太网交换机,工业一光两电以太网交换机,工业一光四电以太网交换机,工业232-232中继高速隔离,工业232-485/422中继高速隔离,工业485/422-485/422中继高速隔离等传输设备。有意向的情联系:0760-88338727 QQ:20178773 中山市华坤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www.huakuntx.com

网友J:
我是专业做系统集成的,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深圳精控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http://acselec.uni86.net/
徐工 :13088853275
QQ: 422690987

网友K:
请看我的帖子,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10/2010102614363500005-1.shtml

以太网管理io。强大的图形化上位机软件让你仅通过鼠标操作就能完成不同ip地址的控制卡上的所有io的控制和管理。如有需求请email:iomanager@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