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星型电动机接线方法

楼主(2010-04-04):
我有一台三角型-yy型双速电机,容量7/11kw,请高手帮忙给我发个接线图

网友A:
大家好!请问一台四级30槽六组绕组的电动机如何接线?包括接线方式以及支路数。

网友A:
请问你的电机是多少槽,那两个转速的?

双速电机一般低速用2Y,正常接法接线;高速用1路三角形,采用头尾接,B相不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