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 故障代码26,DRIVE ID(内部故障,变频器ID配置无效)

楼主(2010-04-04):
前几天,朋友的ACS510 15KW坏了,上电后,操作盘只显示传动没响应,按任何键均不反应。后买了一块新主板,经销商把主板的参数改变后,使之与15KW匹配。可装上后显示故障代码26,DRIVE ID(内部故障,变频器ID配置无效),主板上的红灯和绿灯都同时亮。买的新主板TYPE:SMIO-01C REV:Q(原来的主板是TYPE:SMIO-01C REV:M),为了验证新主板,经销商把新主板装在他的新的7.5KW机上是正常的,并且说,如果我能提供15KW的好的变频(不需要主板的),经销商可以用他卖给我的主板来测试。哪位工友遇见过这样的问题?0512-68051140 陈工

网友A:
我碰到一个是,两块主板装同一块驱动板但是报故障是,一个报2,一个报26,是驱动板坏还是主板坏

楼主:
经销商说我的下面的驱动板有问题,我在查风机和有关插头的线,同时在找15KW的驱动板。到时,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B(2011-11-11):
我的ACS510-01也是这样的,不知道哪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