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三菱plc,GX Developer编程软件怎么写步进梯形图,。。。

楼主(2010-04-05):
用三菱plc,GX Developer编程软件怎么写步进梯形图,我这样的情况,首先用梯形块写程序的初始化,常开m8002.    OUT  .S0,然后按f4变换,第二步,回到程序窗口,选择SFC块,按确定。这时窗口就出现左右两部份,左边部分最上面有一个双线的小方框,还有一个?号我知道这是代表程序的初始步,下面还有方向线,转移条件线,再下来又是一个小方框,我设置为20的,左边部分搞好了,我把鼠标放在双线的小方框按确定,然后在右边梯形图上写常开s0,   常开x0    OUT  :SET   S20 ,也就是转移条件,向下一步转移,问题就在这里了我输入OUT :     SET   S20按确定就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指令输入形式有误,转移条件不能使用的指令)请大侠帮帮忙,告诉我应该怎么样写才是对的,,我刚学习plc,,这个问题我已经搞了两天了,请讲仔细一点,谢谢!

楼主:
请大侠告诉一下我在编程软件上怎么写步进梯形图啊,能给我一个实例吗?主要是转移条件怎么写,我写不进去呀

网友A:
GX Developer只能用SFC来做步进,你说的那种方式得用以前的SWOPC-FXGP/WIN-C V3.0这种软件即可。

楼主:
谢谢二楼,我去下载一个软件试试

网友B:
GX Developer一样可以写步进梯形图,只是方式与SWOPC-FXGP/WIN-C V3.0有点有同而已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4楼大侠能不能把你的步进图发到我邮箱,我看看好吗,你上传的这个图看不出什么结果呀,后面部分没有反应出来呢。先谢谢你了,我的邮箱;zqy20102010@163.com.望各位大侠帮忙了,谢谢你们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终于搞出来了

网友B:
我剪的图是好的,但发出去后就变样了!

成功就行了,大侠就不敢当了,叫大姐吧,嘻嘻、、、

网友C:
就这个软件不会使用,请教各位怎么使用?梯形图画好了但转变不成指令表。

网友D(2011-08-14):
编程结束后不能转换是怎么回事,请教!

网友E:
请叫各位大侠我现在有一台三菱PLCFX2N-64MT-001我把原来的程序写进去之后有一些动作没有了,我这台PLC是管两台机一台可以用另一台有一些没有,后来看看是M554. M540  M526不能置位,有那位大侠帮忙处理以下.你可以把你的QQ或者邮箱告诉、我然后我把全部程序发给你谢谢!

网友F(2012-01-03):
究竟是怎么弄好的?请说一下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