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干扰问题?

楼主(2010-04-05):
设备是用三菱伺服做位置控制,近期发现长时间运行就会越跑越偏, PLC实际发送32768个脉冲, 在放大器的状态显示看接收到的指令脉冲值(P)大部分时间都是32768,但有时候却会是32769,所以长时间就越跑越远了,后面我发现放大器的地线没有接出来就加了一根地线,情况明显好了很多,原来可能几分钟就会出现一次,现在半个小时或更久都没有,但有时候就像抽风一样又来那么一次,但是既然还有出现肯定就还是存在问题,三菱的伺服这么容易受干扰吗,什么屏蔽啊,接地啊都有做啊,以前用安川的也没发现这么娇气啊,请大家指教!

楼主:
自已顶上,希望大家能给点意见

我现在用一根很粗的地线把地直接接出去,情况又好些,但还是有,我到底要怎样完全消除这种情况啊

楼主:
请问,1可以把屏蔽层与24V负端短接来试试吗

            2,伺服编码器线与伺服电机线需要分开布线吗

网友A:
什么屏蔽啊,接地啊都有做啊,

重要的是怎么做的。国内目前的 电气使用环境本身就极不规范,在这个客观条件下,也很难有一定彻底有效的方式,很多时候只能试着来。

1可以把屏蔽层与24V负端短接来试试吗
可以啊。

2,伺服编码器线与伺服电机线需要分开布线吗

所有伺服的手册上应该都有这个要求。

楼主:
谢谢刘岩利师傅,等了几天终于有人回答我了,我的控制系统上是两个伺服一个是MR-E,一个是MR-J2 ,接法都是一样的,MR-E一直都没有一点问题,但MR-J2S的就一直存在,屏蔽两边接地,PLC端接到电柜里,伺服接地是单独接出去的,加驱动器前加滤波器没用,将编码器线与伺服电机的线分开布置也没用

三菱的售后说不能把屏蔽层与24负短接,他们说会烧点,所以没敢尝试

网友B:
是用的双绞屏蔽线吗,分开布线,保证接地良好

网友C:
保证指令信号线和光码线屏蔽都接好,指令信号最好是差分输入的双绞屏蔽线,给伺服动力线输出端绕个磁环(多绕几圈 ,注意不要把地线绕进去)去降低干扰源对它的影响,三菱J2S伺服的驱动器干扰好像比较大!

楼主:
用的是集电极输出方式 ,一台机上两个伺服,一个MR-E完全没问题,一个MR-J2S总是多一个脉冲,真的是干扰吗,现在两台设备都是这样,我用的是西门子200的PLC,跟这个有关系吗,但MR-E的又没问题,而且配安川,松下的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请各位说说看法,谢了

网友A:
三菱的售后说不能把屏蔽层与24负短接,他们说会烧点,所以没敢尝试
当屏蔽层与24负短接时,就不要再接地,也不要接外壳了。

网友D:
楼主 请问 1把问题说细一点,问题不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伺服定位本身就有偏差。

                    2做什么定位,又那么精细吗?

                     3“所以长时间就越跑越远了”是多久?跑的有多远?

     非常乐意探讨一下qq1029549485

网友E:
建议你将脉冲输出频率降低,电子齿轮比相应调整一下,问题应该会解决!

网友F(2010-05-11):
我有一台安川与你同病

网友G:
伺服旁有没有变频器,如果有,先让变频器出线加磁环,如果没有,将回授信号线加磁环,要三到五圈,圈数较多时,对你回授信号有干扰作用

网友H(2010-08-06):
问一下,磁环到哪里有的买的呀

网友I:
我建议一下直接去掉所有屏蔽啥的,有时候你按规范接又会走入误区,这样的问题我已经经过N次了

网友A:
我承认“有时候你按规范接又会走入误区”。这是因为周遍环境不规矩,你自己规矩也没有用。比如,路口所有车辆行人都不管交通灯与人行道,随便走,您一个人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走,也不耽误被撞。但是“我建议一下直接去掉所有屏蔽啥的”可能也有点过了。

网友I:
楼上刘版主,你考虑到地线的干扰没有,啥叫有点过,如果地线上电磁干扰,地线还有啥作用?

网友J:
“周遍环境不规矩,你自己规矩也没有用。比如,路口所有车辆行人都不管交通灯与人行道,随便走,您一个人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走,也不耽误被撞”———这就是文化和制度的悖论!也是中国现实社会人治与法制的矛盾真实写照!

地线是个过于实践和现场化的问题,个人一直觉得只有原则,缺乏具体的操作指南,尤其是没有必杀技。

网友A:
"楼上刘版主,你考虑到地线的干扰没有,啥叫有点过,如果地线上电磁干扰,地线还有啥作用?"

地线有干扰,不过就是屏蔽不接地,或者接浮地,不用把屏蔽去掉吧。

网友K:
多一个脉冲不用这么大动干戈的吧?!你可以把PLC发脉冲的频率调得更高,你可以观察一下此时会不会多?这是开环

网友K:
个人认为如果是干扰,绝对不会是这么少的脉冲误差

楼主(2010-09-16):
这一个脉冲是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却证明问题的存在呀,我单独接出来没问题,可放在设备上就是不行,我现在用定位模块做了,已经没问题了

网友L:
PLC实际发送32768个脉冲, 在放大器的状态显示看接收到的指令脉冲值(P)大部分时间都是32768,但有时候却会是32769,所以长时间就越跑越远了------PLC指令脉冲32768与伺服放大器上反馈的脉冲32769只差一个脉冲啊!真要这样我觉得问题不大,就把这看做数字控制都会有的+-1误差好了。要说越跑越远,那也得很久很久之后的事吧?或者还有其他原因?

网友M:
伺服马达干扰的处理(Kingservo) 伺服马达受到干扰的表现情形如下: 1. 机构每次移动时的距离无法达到预期的位置(不足或是太多) 2. 上层控制器还未发出命令时,马达就会有轻微转动的情形 判断方式如下: 可以使用控制器上的inf cps 及 inf nps 功能 Inf cps 为计数上层控制器所发送的脉波数 Inf nps 为伺服所行走的脉波数 理论上,上层给多少脉波,马达就要走多少脉波(也就是 cps = nps,在电子齿轮比1:1的情形下)如果不相等,就是中间有受到干扰或是其它问题 处理的方式如下: 1. 可以购买夹扣加装在马达线,编码器线或是50pin的puls输入位置 2. 曾经发生过由24Vdc的直流电于供应器产生干扰影响到伺服定位,处理方式,直接将直流电源供应器从电控箱上拆下,垫一张空白的纸张,并且将接地线拆除,让直流电源供应器无法与机器接触,亦即完全隔离直流电源供应器 3. 将马达线从线槽上取下,独立分开放置,让马达的电磁干扰不会与其它信号耦合 4. 接地线再次确认是否有完全接好,因为,接地不完全时,其它的干扰会从地线回灌到驱动器或是上层控制器,导致实际脉波数与发出的脉波数不相等 5. 也曾经发生输送带的小型感应马达启动停止时产生的干扰,处理对策为,更换有CE认证的马达或是在电磁接触器的2端加上高压电容吸收突波 从网络上看到的,给大家分享

网友A:
“这一个脉冲是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却证明问题的存在呀,我单独接出来没问题,可放在设备上就是不行,我现在用定位模块做了,已经没问题了”

定位模块的脉冲输出与PLC直接输出的电气方式不一样?

网友N:
我建议一下直接去掉所有屏蔽啥的,有时候你按规范接又会走入误区,这样的问题我已经经过N次了

 那你的客戶都不要求精度 安全規範 這態度叫無知

楼主(2010-10-16):
定位模块EM253是专门用于运动控制的,是差分式控制方式,

而用224XP是用高速点发送脉冲,是集电极方式

网友A:
原则上差分传输确实比集电极开路信号安全得多.

网友O(2010-12-06):
这个问题,我这也有,但现在已经解决了,只需换一种接线方法不需屏蔽电缆也可以啊,绝对高精准。呵呵,以前做完成一个产品都要进行原点复位,不然用得久就会偏位的,现在不需复位,连续工作上3天3夜都没问题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这个问题,我这也有,但现在已经解决了,只需换一种接线方法不需屏蔽电缆也可以啊,绝对高精准。呵呵,以前做完成一个产品都要进行原点复位,不然用得久就会偏位的,现在不需复位,连续工作上3天3夜都没问题

不知道是什么接线方式啊

网友Q(2011-04-10):
我也是想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引用 网友O:

这个问题,我这也有,但现在已经解决了,只需换一种接线方法不需屏蔽电缆也可以啊,绝对高精准。呵呵,以前做完成一个产品都要进行原点复位,不然用得久就会偏位的,现在不需复位,连续工作上3天3夜都没问题

网友R:
脉冲信号被干扰了,你可以换差动模块成本比较高.还可以把24V电源线和脉冲信号线拿到线槽外面..

网友S:
差一个脉冲不是干扰的问题,是你的脉冲形式设置的不匹配,例如有效电平究竟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搞错了就会多翻转一次,也就会多计数一次。

网友T(2011-06-07):
其实拿PLC来发脉冲走定位模式还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是个半闭环系统,也就是PLC到伺服之间的脉冲接受并不是闭环,除非你的工作环境非常好,才不会丢脉冲,要不然会有累计误差的

网友U(2012-06-06):
加个变压器就OK了。

网友V(2013-04-02):
请问:三菱伺服马达,在PLC控制下,信号我已检查过,并无影响,且PLC程式我也检查,并没有编写使其倒退的步序,但有时候这个马达会跟抽风似的发生倒转现象,此现场要怎样处理?谢谢!!!

网友W(2014-04-12):
欢迎加群交流:3634973,专业的变频伺服及运动内阁制工程师为你解答疑难

网友X(2015-11-04):
引用 网友R:
脉冲信号被干扰了,你可以换差动模块成本比较高.还可以把...

                  我做了相同伺服控制8台有两台10天偶尔停一次,但有一台二十分停,两三个来回就多一个脉冲,重新布线有点改善,去掉脉冲给线屏蔽外超长的部分,只5CM长,吧它放在线槽外,结果奇迹出现了,几小时漂移一个脉冲,连续几天工作没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