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各位师傅:富士G11-30KW变频器驱动稳压管

楼主(2010-04-05):
有一台富士G11-30KW变频器模块炸,驱动坏了两路,其中驱动部分有两路玻璃样的稳压管坏了,不知道是什么规格的,另外,这两路像对管样的小贴片管子也坏了,不知道用NY,和MY能否直接替换?谢谢各位前辈赐教!谢谢了

网友A:
一测好的稳压管,稳压多少伏后,用一样稳压的就行啦.NY和MY要测导电.电阻一样否.

网友B(2011-09-12):
稳压管16V看看吧,对管2SA1015;2SC1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