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5变频器运行时STOP灯闪,RUN灯亮,变频器不转

楼主(2010-04-05):
求助:安川G5变频器运行时STOP灯闪烁,RUN灯亮,变频器不转。变频器是多段速控制,拆下变频器后,短接运行端子,可以运行,可是一会好,一会STOP灯又闪烁,

网友A:
主板有问题  参数初始化试试  如果不行 电话咨询(15052117309)

网友B:
安川616G5变频器主板我有18967106337  QQ475233018

网友C(2011-12-12):
求助:安川G7变频器运行时STOP灯闪烁,RUN灯亮,变频器不转。改为外部控制时,电机可以运行,但是电机有异响,请问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是不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