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码器屏蔽线和数据采集卡地线怎么连接?

楼主(2010-04-05):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用数据采集卡采集编码器输出的脉冲数时,每次计数总是多两百个左右,我怀疑是连线的问题。
我的连线是这样的:把编码器的接地线接5v电源的负端,编码器的屏蔽线接数据采集卡的地线后接到220v插座的地线上。
我哪里出问题了吗?

网友A:
如果每次都是那么多的脉冲数的话,查看一下是否所买编码器的实际脉冲与标签所标脉冲数不符

网友B:
你用示波器挂上,看看信号是不是对。

-北京安格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绝对型旋转编码器-角度传感器-角位移传感器-转角编码器

网友C:
先更换一块采集卡试一下

北京中航神州网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本公司专业代理销售:数据采集卡,ADAM模块,研华原装机、组装机、嵌入式工控机,便携式工控机,工业液晶显示器,工业一体化工作站,军用加固笔记本,研祥工控机,华北工控机。

联系人:孙春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1号E世界财富中心C1079A室
电话:010-62684569-812 13521810371 邮箱:scl6688@126.com 网址:www.zhsz.net.cn

网友D:
怎么都是广告呀! 是不是电磁干扰的影响,我这里有一段话可以参考一下,我也一直没弄明白具体意思。 if the event of difference in potential between machine ground and ground of electronic circuit, appropriate measures must be taken to prevent equalizing currents from flowing via the cable shield(eg by providing for large-section equipotential bonding conductors or by using cables with separate double shielding where the shields are connected only at one end ), 这段话语地线有关,但对技术不是很了解,所以直接搞不懂说的是什么, 另外注意信号线一定要远离动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