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INOVANCE)PLC
欧姆龙CP1H怎样与台达SSPLC通信

楼主(2010-04-05):
请教各位大师,我用的是欧姆龙的plc做主站,台达的做从站,主站读取从站的数据资料,请问该怎么做?

网友A:
用OMRON 手册上讲的 无协议通讯,也就是自由协议,自定义协议!看看台大PLC支持不?我没用过台大PLC !

网友B(2010-05-05):
台达的是modbus协议。

网友C(2012-07-18):
台达的是modbus协议,那就完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