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触摸屏无法寻址S7-300的字节,但寻址位却没有问题?

楼主(2010-04-05):
触摸屏为TP270,PLC cpu为S7-314。 为什么在触摸屏里面输出显示PLC里面的DB1.DBB1会在触摸屏界面提示“PLC地址错误”。但是用DB1.DBX1等位触发的报警提示却可以正常显示?(就是DB1.DBX1为1时,在触摸屏上触发一个报警并显示)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说错了个地方,就是DB1 DBX1应该改成DB1 DBX1.0

网友A:
看下数据类型是不是一致的吧

楼主:
经过几次试验,我发现是这样的,好像只要调用DBW1之后的数据就出这个问题,但是调用DBW0里面的位却没有问题。不会DB1就只有2个字节吧?

网友B:
如果方便你可以将你的触摸屏程序给发一份,这样才能更好的查询可能问题所在。QQ85832183

网友C:
对:无心123 关于

如果方便你可以将你的触摸屏程序给发一份,这样才能更好的查询可能问题所在。QQ85832183

内容的回复:

想要就直接和人家说吗,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