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饶线式异步电机串频敏变阻器老是烧转子引出线到滑环的连接铜螺栓

楼主(2010-04-05):
求助:各位大虾们,为什么饶线式异步电机串频敏变阻器老是烧转子引出线到滑环的连接铜螺栓,只烧一相。

我查了点资料说:频敏变阻器可以直接传入转子绕组,自动实现变阻,省去了转子滑环、电刷,使绕线式异步电机的结构简单化,那意思是频敏变阻器可以不用短路切除了。是不是可以这样

(2010年4月12日)在此先谢谢大家,饶线式异步电机经修理后安装好,现以使用,通过观察发现集电环温度运行4,5个小时达到100度左右,查资料说是电刷压力太大造成的,现以调整电刷。请问大家造成此现象还有其他原因没有。

网友A:
改软启或变频吧!变频器或直流调速故障技术交流13830812651

楼主:
我查了点资料说:频敏变阻器可以直接传入转子绕组,自动实现变阻,省去了转子滑环、电刷,使绕线式异步电机的结构简单化,那意思是频敏变阻器可以不用短路切除了。是不是可以这样

网友B:
我认为频敏变阻器可以不用短路切除(如无刷无环起动器就无法切除),但可以肯定的说最好还是起动后切除,以保正原电机的性能。

网友C:
上网查(百度就有)绕线电机无刷自动启动器,都装在电机上,没外引线,浙江乐清生产的,好像型号是WQ3。这个产品十几年了,怎么还有不知道的。

网友B:
考虑了一下还是这样回答楼主的问题: 由于频敏变阻器是不频繁的偶尔短时起动工作制, 则在起动完毕后务必用接触器或其它短接设备予以切除,如果不切除频敏变阻起动器,可能会造成频敏变阻器过热,甚至烧毁,异步电动机带负载的能力有所下降,并产生不必要的损耗。

网友D:
主要是启动电流很大,冲击大。这个部位是薄弱环节,更换的铜杆丝牙有特殊要求,以保证和滑环有足够的接触面积,降低接触电阻。总之要保证可以承受启动的冲击。提醒:一般这个位置都会是2个或以上并联的,老坏的一个可能是接触最好的一个,最好对一相的所有铜杆都做检查。

楼主:
对:第五纪冰川 关于

主要是启动电流很大,冲击大。这个部位是薄弱环节,更换的铜杆丝牙有特殊要求,以保证和滑环有足够的接触面积,降低接触电阻。总之要保证可以承受启动的冲击。提醒:一般这个位置都会是2个或以上并联的,老坏的一个可能是接触最好的一个,最好对一相的所有铜杆都做检查。

内容的回复:谢谢,原来的铜杆是10个的,现以更换为12的,以增大接触面积,

楼主:
对:GK368 关于考虑了一下还是这样回答楼主的问题: 由于频敏变阻器是不频繁的偶尔短时起动工作制, 则在起动完毕后务必用接触器或其它短接设备予以切除,如果不切除频敏变阻起动器,可能会造成频敏变阻器过热,甚至烧毁,异步电动机带负载的能力有所下降,并产生不必要的损耗。 内容的回复:谢谢,我这饶线式异步电机串频敏变阻器老是烧转子引出线到滑环的连接铜螺栓,只烧一相,可以明显看出转速降低。

楼主:
对:李纯绪 关于

上网查(百度就有)绕线电机无刷自动启动器,都装在电机上,没外引线,浙江乐清生产的,好像型号是WQ3。这个产品十几年了,怎么还有不知道的。

内容的回复:谢谢,买的旧设备不带无刷自动启动器,要改的话,也要转起来一段时间,在以改造名义换,要不----------。

楼主:
对:GK368 关于我认为频敏变阻器可以不用短路切除(如无刷无环起动器就无法切除),但可以肯定的说最好还是起动后切除,以保正原电机的性能。 内容的回复:谢谢

楼主:
对:第五纪冰川 关于
主要是启动电流很大,冲击大。这个部位是薄弱环节,更换的铜杆丝牙有特殊要求,以保证和滑环有足够的接触面积,降低接触电阻。总之要保证可以承受启动的冲击。提醒:一般这个位置都会是2个或以上并联的,老坏的一个可能是接触最好的一个,最好对一相的所有铜杆都做检查。

内容的回复:谢谢,原来的铜杆是10个的,现以更换为12的,以增大接触面积。你说的有道理,可我不明白你说老坏的一个可能是接触最好的一个,我认为是接触不好的一相先发热烧毁。
--------------------------------------------------------------------------------

网友D:
当一根接触不良时,另外一根就会分配更大的电流,就可能把这一根也烧坏。

网友E:
不知道你的电机功率多大,如果功率大的话,可以考虑用水阻起动柜,启动电流很小,最低可以为额定电流的1.2倍

楼主:
对:第五纪冰川 关于

当一根接触不良时,另外一根就会分配更大的电流,就可能把这一根也烧坏。

内容的回复:谢谢,现在明白了,你是说一相上的铜螺杆。

楼主:
对:液体电阻起动柜 关于不知道你的电机功率多大,如果功率大的话,可以考虑用水阻起动柜,启动电流很小,最低可以为额定电流的1.2倍 内容的回复:谢谢,现暂时不考虑。要改的话,也要转起来一段时间,在以改造名义换,要不----------。

网友F(2014-02-28):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是碳刷买错了,那也是当时查找了好多资料才知道的,原来的碳刷材质太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