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2330故障

楼主(2010-04-05):
各位,今天遇到难题了,特来求助。我的一台ACS800 4KW的变频器一启动就报2330故障,我把电机和地线都断开也一样,难道是IGBT有问题了?有这方面研究的前辈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看看手册该代码是表示什么故障

网友B:
大概差不多了,模块损坏和功率板损坏

建议都更换。。。

网友C:
机器拆掉出线,9904改标量后也报短路的话查查功率板和逆变模块吧。这个机器是驱动板和模块一体的,如果是aBB维修的话,更换整板。不过价格跟买台新机器差不多。机器序列号有没有啊?出没出保质期?

网友D:
我有整机 成色9成新以上没有修过 需要电话联系13812126331

网友E(2010-06-17):
没过保联系ABB服务中心做保质换台新的呗。只要花点邮费就行。北京迪安帝科技有限公司真诚为您服务。联系方式  0105165456

网友F:
楼主你的机器修好了没?我也有台800的机器是22KW的。带电机有时报警2330能复位,没规律。请各位给出出主意啊

网友G:
负载不平衡引起的!13719448989  林生 广州众科电子  专修台达,台安变频器

网友H:
把电缆和电机甩开,用标量空载测试。

网友I:
您的驱动电路有问题呀,别把模块给炸了。技术交流QQ411972289。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J(2010-08-13):
上电前先静态测量,正常后,上电后测量直流电压

网友K(2014-06-04):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机器修好了没?我也有台800的机器是22KW的...

你好,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L(2014-11-15):
2330是EARTH FAULT接地故障

网友M(2019-08-22):
是否配有制动电阻,检查制动电阻是否接地。测量充电电阻是否完好。

网友N(2019-11-01):
小功率机器,模块损坏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