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5变频器速失故障:

楼主(2010-04-06):
安川616G5变频器失速故障:

本人最近碰到一个头痛的问题,有三台安川616G5,45KW的变频器都出现失速现象,故障现象在运行过程中不定时地出现频率下降,引起上位机检测到速度有波动道之跳机,但变频器本身不报故障,该机是用PG卡与上位机控制,本人查遍整个机子,也换过驱动板上好多电容和驱动光藕,故障还是依旧,本人想请教同行高手指教,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主板好吗/////////////

楼主:
主扳是好的

网友A:
三台安川616G5,45KW的变频器在同一设备上吗

网友B:
我也碰到过,在发电厂的热网疏水泵上用安川E7变频器,前段时间每隔一两天就出项莫名其妙的反馈频率下降,后来把DCS输出通道换过后,距目前3个星期没出现!

网友C(2010-08-21):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换驱动板就好了,但驱动检查不出问题

网友C:
哪位高手能告诉具体驱动如何判明那里故障,电容换过也不行

网友D:
1.如果非低速时变频器不报DEV,可以初步排除PG及PG卡及变频器。 2.上位机控制变频器,是通讯卡通讯还是开关量端子输入,速度给定是上位机经通讯卡输入,还是变频器模拟量端子输入。上位机速度反馈是经通讯卡输入还是变频器模拟量端子输入。 3.速度给定的波动也会造成速度反馈波动,上位机的给定是否可靠。

网友C:
没有人知道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E:
我觉得有可能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