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故障分析及处理

楼主(2010-04-06):
文章转自:国际电器网

声音异常
变压器在正常运行时,会发出连续均匀的“嗡嗡”声。如果产生的声音不均匀或有其他特殊的响声,就应视为变压器运行不正常,并可根据声音的不同查找出故障,进行及时处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故障:
电网发生过电压。电网发生单相接地或电磁共振时,变压器声音比平常尖锐。出现这种情况时,可结合电压表计的指示进行综合判断。
变压器过载运行。负荷变化大,又因谐波作用,变压器内瞬间发生“哇哇”声或“咯咯”的间歇声,监视测量仪表指针发生摆动,且音调高、音量大。
变压器夹件或螺丝钉松动。声音比平常大且有明显的杂音,但电流、电压又无明显异常时,则可能是内部夹件或压紧铁芯的螺丝钉松动,导致硅钢片振动增大。
变压器局部放电。若变压器的跌落式熔断器或分接开关接触不良时,有“吱吱”的放电声;若变压器的变压套管脏污,表面釉质脱落或有裂纹存在,可听到“嘶嘶”声;若变压器内部局部放电或电接不良,则会发出“吱吱”或“噼啪”声,而这种声音会随离故障的远近而变化,这时,应对变压器马上进行停用检测。
变压器绕组发生短路。声音中夹杂着水沸腾声,且温度急剧变化,油位升高,则应判断为变压器绕组发生短路故障,严重时会有巨大轰鸣声,随后可能起火。这时,应立即停用变压器进行检查。
变压器外壳闪络放电。当变压器绕组高压引起出线相互间或它们对外壳闪络放电时,会出现此声。这时,应对变压器进行停用检查。

气味,颜色异常
防爆管防爆膜破裂:防爆管防爆膜破裂会引起水和潮气进入变压器内,导致绝缘油乳化及变压器的绝缘强度降低。
套管闪络放电,套管闪络放电会造成发热导致老化,绝缘受损甚至此起爆炸。
引线(接线头)、线卡处过热引起异常;套管接线端部紧固部分松动或引线头线鼻子滑牙等,接触面发生氧化严重,使接触过热,颜色变暗失去光泽,表面镀层也遭破坏。
套管污损引起异常;套管污损产生电晕、闪络会发生臭氧味,冷却风扇,油泵烧毁会发出烧焦气味。
另外,吸潮过度、垫圈损坏、进入油室的水量太多等原因会造成吸湿剂变色。

油温异常
发现在正常条件下,油温比平时高出10摄氏度以上或负载不变而温度不断上升(在冷却装置运行正常的情况下),则可判断为变压器内部出现异常。
主要为: 内部故障引起温度异常。其内部故障,如绕组砸间或层间短路,线圈对围屏放电、内部引线接头发热、铁芯多点接地使涡流增大过热,零序不平衡电流等漏磁通过与铁件油箱形成回路而发热等因素引起变压器温度异常。发生这些情况时,还将伴随着瓦斯或差动保护动作。故障严重时,还有可能使防爆管或压力释放阀喷油,这时应立即将变压器停用检修。
冷却器运行不正常所引起的温度异常。冷却器运行不正常或发生故障,如潜油泵停运、风扇损坏、散热器管道积垢、冷却效果不佳、散热器阀门没有打开、温度计指示失灵等诸多因素引起温度升高,应对冷却器系统进行维护和冲洗,以提高其冷却效果。

油位异常
变压器在运行过程中油位异常和渗漏油现象比较普遍,应不定期地进行巡视和检查,其中主要表现有以下两方面。
1、假油位:油标管堵塞;油枕吸管器堵塞;防爆管道气孔堵塞。
2、油面低:变压器严重漏油;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放油后未能及时补充;气温过低且油量不足,或是油枕容量偏小未能满足运行的需求。 www.513dq.com

网友A:
不是变频器的!

网友B(2010-05-08):
变压器、变频器,一字之差。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变压器输出电压不可调节,而变频器则是输出电压可以调节;变压器变压的原理是磁场作用,而变频器调节电压则是电力电子管起作用

网友C:
版主怎么搞的嘛,一字之差也

网友D:
变压器变频器没看清,变压器讲的不错,变压器输出电压也可以调节但是变压器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在一次绕组通上交流电通过铁芯产生电磁感应将电能传输到二次绕组,完成电能的传输,变频器是将工频的交流电通过整流,逆变等过程转化成电压,频率,输出转距可任意调节的交流电,从而完成电动机的转速控制。

网友E(2010-06-07):
看成变频器了~~~~

网友F:
西门子变频器MM430,250千瓦,先后有六台机子IGBT模块炸毁。请问老师应该是什么原因?

网友G:
我还以为是变频器里面的变压器呢。。。。。。。。。。。。。。?

网友H:
各位大侠早上好!请问“ lenze   8221mp主板上一个给控制端子供电的小隔离变压器那里有买?指甲大小,代号是kaschke 174 132 384 122。”

网友I:
我有一台CHE100-5R5G-7R5P-4,没有资料,不知怎样设置电流,请求帮助。

网友I:
我有一台CHE100-5R5G-7R5P-4变频器,没有资料,不知怎样设置电流,请求帮助。

网友J(2010-07-31):
我维修中心是石河子唯一一家从事工业机械自动化控制电路设计.销售.安装.维修为一体的高科技服务中心。热情接待每一位新老顾客;使你得到满意与实惠。

地址:新疆石河子市老街宝方市场

联系电话:13199937767

网友K:
http://soho-bl.info/?78697.htm

网友L:
呵呵,感谢你给我上了一课,不管是变压器还是变频器写得不错,辛苦了。

网友M:
仙客来如同一般同样 如同容易图样

网友N:
变压器、变频器,一字之差

网友O(2010-09-10):
变频器报警ERR、18CPU故障自己能解决吗?

网友P(2010-12-06):
变压器变频器都是好东西

网友P(2011-02-18):
这种好东西会经常发出来大家一起分享的

网友Q:
楼主,这种东西你也好意思拿到这里来?

网友R(2011-04-25):
共同学习!!!   好消息!!!!!!!!!! 欧姆龙触摸屏 特价 NS5-SQ10B-ECV2 4000/台 本周特价 有意请联系QQ274200708 电话020-34802265 吴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