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让漏电保护动作

楼主(2010-04-06):
   本人现在做一个体育馆的工程,用的是ABB510系列变频器,由于是用于公共游泳池,必须要加装漏电开关,漏电电流要小于30mA。漏电开关装于上端头,调试时只要变频器一上电,漏电开关就动作。切掉变频器直接启动时漏电开关不动作。电机是5.5KW,电缆长度不超过10米。后来把漏电开关装于变频器出线端,漏电开关不出20秒就烧掉了。然后又买了三菱的电磁式的漏电开关,装于下端头,还是不行。

请问,我该如何解决该问题,谢谢!

网友A:
第一,绝对不可接在变频器的出线端;

第二,查接地保护系统,每个螺丝,每根线;

第三,漏电开关的选型是否正确;

第四,必要时在变频器电源侧装设电抗器。

楼主:
谢谢 南风悠悠

系统本身不漏电

网友B:
加装电抗器的同时最好还加装滤波器

楼主:
电抗器是装在进线侧么?

网友C:
你的问题确实够麻烦的,并且是大麻烦,灵敏度低了不行,高了也不行。

楼主:
求教高人啊,现在头都晕了!

网友D:
电话13013926810  或许我能帮你!

网友E:
赞成1楼的意见,建议仔细研究一下变频器说明书,里面应该有详细的设计说明

网友F:
你最好用高频漏电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