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选择

楼主(2010-04-06):
关于变频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选择,我理解如下,不知对不对:

1、在不考虑成本和体积的情况下,制动单元配的越大越好,因为它能输出的电流越大。(如1.5kw的电机配15KW的制动单元)

2、在不考虑成本和体积的情况下,制动电阻功率可以配大,阻值小点没坏处(只要电流不超过制动单元的额定电流)(如果700瓦300欧的电阻可用的话,2000瓦100欧的也可以用)

网友A:
一般变频器都有规定的电阻值,稍微比这大一点没有关系,不考虑成本是不可能的

网友B:
是不是制动单元有电阻值的限制?就是出问题,变频器应该也不要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