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380V的点焊机,一个千瓦多少A?

楼主(2010-04-06):
  我们公司的一个点焊机是单相380V的,请问一个千瓦多少安,就是三根火线分别AB接 AC接BC接,这样可以不?

网友A:
单相380V一个千瓦2.7A,三相电接二相,L1接A,L2接B,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单相380V一个千瓦2.7A,三相电接二相,L1接A,L2接B,就可以了。

你能告诉我怎么计算的吗,怎么的来的2.7A ,接线我到是知道,我问 同事说也是2.7A,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的来的啊

网友A:
根据P=IU公式得到的。

网友B(2010-05-11):
求功率的公式也为P=W/t =UI=(I*I)R=(U*U)/R
  功率=功/时间=电压*电流=电流的平方*电阻=电压的平方/电阻
  P表示功率,单位是“瓦特”,简称“瓦”,符号是“w”。W表示功,单位是“焦耳”,简称“焦”,符号是“J”。t表示时间,单位是“秒”,符号是“s”。因为W=F(f 力)*s(s位移)(功的定义式),所以求功率的公式也可推导出P=F·V(当V表示平均速度时求出的功率为相应过程的平均功率,当V表示瞬时速度时求出的功率为相应状态的瞬时功率)。
  功率越大转速越高,汽车的最高速度也越高,常用最大功率来描述汽车的动力性能。最大功率一般用马力 (PS)或千瓦(kw)来表示,1马力等于0.735千瓦。1w=1J/s
  功率的计算公式:P=W/t(平均功率) P=FV(瞬时功率)

网友B:
以上是单相的

三相电路功率计算公式

三相:P=1.732×UI×cosφ U是线电压,某相电流。

如果你是选线的话,功率因素可以视为1比较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