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能在通电时处于自由状态吗?

楼主(2010-04-06):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在控制中使用一个伺服电机控制转盘的转动,每转两秒停止两秒,而且我需要在这停止的两秒里使转盘处于自由状态。伺服电机能做到吗?我只是知道有的伺服电机的驱动器能够使电机带电和不带电,但是这么频繁的短时间里,电机有准备时间吗。有没有一种伺服电机在我不发脉冲的时候就处于自由状态?

网友A:
不使能救可以了呀,一般伺服电机都有一个使能的输入。

楼主:
我知道使能,但关键是电机需不需要准备啊,就是说使能后电机能立刻转动吗,还是必须等待几秒才能,而且这么频繁的使能不使能对电机有影响吗

网友B:
使能后伺服电机马上就可以输出力矩,就原理而言时间滞后非常小,低速下,使能解除后,伺服电机轴释放理论上也可以很快。

但多数伺服有特定的使能时序,楼主可以查阅手册看看使能后具体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接受指令。

网友C:
伺服电机设计的时候也不允许频繁的使能的!使能信号就是软件方式通断电。 如果可能的话,你还是改用步进,通过步进的使能信号试试吧,或者在伺服上加装一级较大力矩的电磁离合器。

网友D:
靠机械来实现或许要简单很多

楼主:
回复内容:加较大的电磁离合器是干什么用的,我对定位的精确度要求较高,还是倾向于用伺服电机,但是我手头的松下电机说明书上说是要准备3秒钟,才能转动,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是想转两秒然后不使能两秒,然后再使能转两秒,总共四秒,循环。我需要的是使能后立即可以转动电机,不使能后立即电机处于自由状态。伺服电机能实现吗。
引用 网友C:
关于伺服电机设计的时候也不允许频繁的使能的!使能信号就是软件方式通断电。 如果可能的话,你还是改用步进,通过步进的使能信号试试吧,或者在伺服上加装一级较大力矩的电磁离合器。

网友B:
用位置/转矩切换模式试试,由数字I/O切换模式,转矩始终设为零。

此方案的缺点是,零转矩状态下,电阻尼较大,不能快速转动,缓动无妨。

网友C:
还是波恩有办法,呵呵

网友E:
松下说明书上说的是RUN信号等3秒还是这个叫空转的信号等3秒。

我用过富士的,即控即放松,即使能即抱紧。正中你要求。我相信松下应该没问题的。再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