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6SE70通讯无法启动(显示由009跳成010),改面板启动正常

楼主(2010-04-06):
求助:6SE70通讯启动后,显示由009跳成010,电机未启动。改成面板控制后启动正常,通讯无法启动的可能原因是什么?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呀!高手请赐教!

网友A:
控制字里的数据要设定好

网友B:
脉冲没有解封,没有使能。

网友C:
受电柜跳电,整理柜报F009 逆变柜会超时010状态!

网友D(2013-04-18):
我记得好像是有使能信号,而没有转向命令。而报o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