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程序的语言怎么改啊 不改打不开啊。

楼主(2010-04-07):
我们公司有个设备是瑞典人编的,估计他们PLC程序在瑞典语平台下,而现在我要用中文的平台打开。语言要设置下要不打不开,请问哪位高手知道啊  。告诉下。

网友A:
一般来说是先从电脑中的控制面板里区域里语言设置下,然后再从软件里打开程序设置就可以了啊

网友B:
控制面板里区域里语言设置成程序的语言,打开后设置成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