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5.1报警控件显示问题

楼主(2010-04-07):
请问5.1里面的报警更新默认显示在最后一行,能否有办法把报警更新显示在第一行。就是原先报警一来到就会显示在最底下一行,想让它掉转过来,最新的显示在第一行。谢谢。我看到V6以上的版本有排序功能,但是5.1我找不到,请高手们指点一下,再次谢谢~

网友A:
在控件的脚本里通过脚本应该可以实现,具体我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