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变频器的一些干扰问题

楼主(2010-04-07):
变频器对微机控制板的干扰在注塑机、电梯等的控制系统中,多采用微机或者PLC进行控制,在系统设计或者改造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变频器对微机控制板的干扰问题。由于用户自己设计的微机控制板一般工艺水平差,不符合EMC国际标准,在采用变频器后,产生的传导和辐射干扰,往往导致控制系统工作异常,因此需要采取必要措施。(1) 良好的接地。电机等强电控制系统的接地线必须通过接地汇流排可靠接地,微机控制板的屏蔽地,最好单独接地。对于某些干扰严重的场合,建议将传感器、I/O接口屏蔽层与控制板的控制地相连【3】。(2) 给微机控制板输入电源加装EMI滤波器、共模电感、高频磁环等,成本低。可以有效抑制传导干扰。另外在辐射干扰严重的场合,如周围存在GSM、或者小灵通机站时,可以对微机控制板添加金属网状屏蔽罩进行屏蔽处理。微机控制板的电源抗干扰措施(3) 给变频器输入加装EMI滤波器,可以有效抑制变频器对电网的传导干扰,加装输入交流和直流电抗器L1、L2,可以提高功率因数,减小谐波污染,综合效果好。在某些电机与变频器之间距离超过100m的场合,需要在变频器侧添加交流输出电抗器L3,解决因为输出导线对地分布参数造成的漏电流保护和减少对外部的辐射干扰。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采用钢管穿线或者屏蔽电缆的方法,并将钢管外壳或者电缆屏蔽层与大地可靠连接。请注意,在不添加交流输出电抗器L3时,如果采用钢管穿线或者屏蔽电缆的方法,增大了输出对地的分布电容,容易出现过流。当然在实际中一般只采取其中的一种或者几种方法。减小变频器对外部控制设备的干扰措施(4) 对模拟传感器检测输入和模拟控制信号进行电气屏蔽和隔离。在变频器组成的控制系统设计过程中,建议尽量不要采用模拟控制,特别是控制距离大于1M,跨控制柜安装的情况下。因为变频器一般都有多段速设定、开关频率量输入输出,可以满足要求。如果非要用模拟量控制时,建议一定采用屏蔽电缆,并在传感器侧或者变频器侧实现远端一点接地。如果干扰仍旧严重,需要实现DC/DC隔离措施。可以采用标准的DC/DC模块,或者采用V/F转换,光藕隔离再采用频率设定输入的方法。2 变频器本身抗干扰问题当变频器的供电系统附近,存在高频冲击负载如电焊机、电镀电源、电解电源或者采用滑环供电的场合,变频器本身容易因为干扰而出现保护。建议用户采用如下措施:(1) 在变频器输入侧添加电感和电容,构成LC滤波网络。(2) 变频器的电源线直接从变压器侧供电。(3)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单独的变压器。(4) 在采用外部开关量控制端子控制时,连接线路较长时,建议采用屏蔽电缆。当控制线路与主回路电源均在地沟中埋设时,除控制线必须采用屏蔽电缆外,主电路线路必须采用钢管屏蔽穿线,减小彼此干扰,

网友A:
使用MHM-02A/B 高速光电耦合器 高速光栅隔离器
对变频器进行抗干扰处理,可以解决您的问题.
http://mhm-sh.com/MHM02.htm

MHM-02A/B 高速光电耦合器 高速光栅隔离器
MHM-02A PLC 转 PLC
MHM-02B TTL 转 PLC
MHM-02AT PLC 转 TTL
MHM-02BT TTL 转 TLL
http://mhm-sh.com/MHM02.htm

网友A:
参考资料

盛行于国际自控制系统中的功率PhotoMOS继电器模块
浅析PLC高速计数器的计数误差及有效克服计数误差的方法
怎样解决PLC高速计数器的计数误差
信号隔离器的功能及工作原理
PLC应用中的抗干扰技术
PLC控制系统的抗干扰措施
克服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前向过程通道的干扰措施之一
仪表测控系统的抗干扰技术
如何解决旋转编码器、光栅尺与PLC控制器之间转换接口

http://mhm-sh.com/lib.htm

网友B: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了   我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