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车液压系统的位置控制问题

楼主(2010-04-07):
吊车液压系统的位置控制问题
CPU:317T. 用比例阀控制两米行程的液压油缸。用线性变送器作位置反馈。到比例阀的电缆和到变送器的电缆都是四根导线:两根传递24V电源,两根传递4-20mA信号(接到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组态和编程都用S7-Technology.
系统都连接好了,可以用不同的速度点动控制,并且测量了比例阀的信号/速度曲线。系统延迟约在0.8-1.8秒。但是作位置控制时,速度从一开始就象类似正弦波一样的上下波动。轴配置的PID 参数中I和D都是0。位置控制用的是FB410, MoveAbsolute.
请问怎么消除速度波动以便稳定的控制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