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串接,怎么接的,

楼主(2010-04-07):
就输出了一路4-20MA信号,连了两台富士变频器,怎么串接的,? 两台都可以控制,当然数值相同。

网友A:
 买个一变二的模块就是了。。

网友B:
这个东西我有,13482179387

网友C:
若你这个4-20MA驱动够直接将二台设备串联在一起;

要保守点最好用个一路二出隔离器

网友D:
一个4-20MA.DC的信号接两台富士变频器,我早在1998年时就使用了,一开始是采取串联,后来改为并联了,最后一直是用并联的,原因是并联的更可靠,因为串联如果一断线两台变频器都没有频率给定信号了。我当时是用于10吨/H锅炉的给水泵上,因为变频器与水泵是一对一,一开一备,这样切换水泵时,就不用更换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信号。楼主放心用就行了,不用担心4-20MA.的输出负荷问题,因为按规定4-20MA.的负载电阻是0-250欧姆。

网友E:
mtl的一分二的隔离栅解决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个4-20MA.DC的信号接两台富士变频器,我早在1998年时就使用了,一开始是采取串联,后来改为并联了,最后一直是用并联的,原因是并联的更可靠,因为串联如果一断线两台变频器都没有频率给定信号了。我当时是用于10吨/H锅炉的给水泵上,因为变频器与水泵是一对一,一开一备,这样切换水泵时,就不用更换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信号。楼主放心用就行了,不用担心4-20MA.的输出负荷问题,因为按规定4-20MA.的负载电阻是0-25

并联也只能适用于这种一用一备的情况,如果需要两台同时控制,就不行了吧。。。。

网友G:
4-20mA电流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直接串联两个负载(仪表或变频器等)的.因为负载的输入电阻一般是250欧,而输出4-20mA电流的变送器或仪表大部分都能支持600欧左右

网友H:
我家的仪表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实现数字化输出.

|通用所有模拟称重传感器

l 参数输入标定方式

l 传感器量程输入传统标定(1%量程)方式

l 一台称不同量程不同灵敏度输出都可参数标定出高精度秤

l 四角不平无需调整可标出高精度秤

l 生产过程中传感器损坏自动报警可继续称量不影响称量精度

网友I:
买个一变二的模块就是了

网友J:
专业叫做REPEAT模块,用它就 可以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买个一变二的模块就是了。。

网友L:
建议买个1进两出的隔离器。。不贵的

网友M:
     不买模块也可以啊,串起来就行了呀.

网友N:
4-20MA信号接250欧姆电阻,变为1~5v,可以并联到两个负载,如果一定要用电流信号,那要看该信号的负载能力是否达到500欧姆,可与我联系http://sddgyb.wanye68.com

网友O(2010-05-08):
有几个方法:

1、直接将4-20mA信号串接: -- — 4-20mA + -- + 变频器A — -- + 变频器B — --

                                                     丨                                                                                                    丨

                                                      ---------------------------

2、将4-20MA信号的两端并联250欧姆电阻,变为1~5v,将该1~5v并联到两个变频器上,这个就要求两台变频器的控制信号端的采集电路阻抗非常大,否则会引起信号衰减,造成误差:

                            正端 + ----丨-- + 变频器A — ---丨

                                                      丨                                              丨

4-20mA -- 250欧姆              丨                                              丨

                                                      丨-- + 变频器B —  ---丨

                                                                                                    丨

                           负端 — ----------------丨

3、采用双路4-20mA 电流信号输出PID仪表。每路4-20mA 接一台变频器;

4、采用一入两出信号隔离器将一路4-20mA 信号转换为两路同样的4-20mA 电流信号,每路4-20mA 接一台变频器。

电话13980867505

网友P(2011-04-09):
一进两出的隔离器就搞定了 qq1034434625

网友Q:
引用 网友O:
有几个方法:

1、直接将4-20mA信号串接: -- — 4-20mA + -- + 变频器A — -- + 变频器B — --

                                                     丨                                                                                                    丨

                                                      ---------------------------

................................

这个招,安全,还不用花甚钱,,,拽~~~~~~~~~

使唤这个招,俄估计,得注意两点,

一是供电,最好使唤独立的隔离电源,,,变频器上那24VDC电源通常,做滴比驴粪还臭,专杀变送器

二是得先试试,24VDC供电时,电流回路里,是否能跑出来20mA, 万一跑不出来,可以用28VDC、30VDC供电试活

网友R(2011-05-23):
买一个信号一进二出的隔离器就搞定了

网友S:
要是考虑到检修及可靠性方面的话,建议加装一块双输出的隔离器,推荐使用WS15242B。一路4-20mA进二路输出。

网友T:
最好使用一入二出隔离器,,,,,几年后才能感觉到规范好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