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多台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0-04-07):
我现在用PLC LINK与10台变频器通讯(变频器都支持MODBUS协议),设定各变频器的频率,控制启动、停止,读出变频器的故障状态,输出频率,输出电流参数。因为变频器较多,且距离较远(线的长充约30M),通讯起来很不稳定。在距离近台数少的时候倒是稳定的。

现在波特率我用的是9600,如果再调高的话,担心会更不稳定。

特别是当变频器运行的时候,PLC的通讯效率会变得更低。设定频率写到PLC后,变频器要两三秒才会收到信息。

原本在所有机器都通讯上的情况下,PLC会连续不断地跟变频器收发信息。但现在却会出现时不时的停顿一下的情况,在变频器运行后,这种情况会更加严重,好像是通讯信号受干扰后就会停止和这台变频器的通讯,要等到下一个轮询的时候才会现再次与这个变频器通讯。

请教有没有什么好点解决办法?

网友A:
加装磁环,是否会有改善,

网友B:
通信线是屏蔽双绞线吗?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通讯超慢,运行3-4小时变频器频率突然变为零,然后再恢复正常,郁闷啊!

网友C:
通讯线是屏蔽线,1平方的。

楼主:
通讯线是屏蔽线的,屏蔽加双绞的,只是厂里没有接地,机配电柜外壳都是接零线的。0.3平方左右。

套加磁环估计用处也不大,毕竟干扰非常明显,通讯速度会随着开的电机个数增加而变慢。

网友D:
变频器要两三秒才会收到信息。

可能是程序有点问题吧,我做个6台的变频器,每个读写4到6个字,1S左右一个循环

网友E:
我也遇到这问题,未解决中,我试过单独接地、共同接地、换专业的双绞屏蔽线、PLC的电源加装隔离变压器都没有什么改善,但我发现把PLC远离变频约3米以上干扰明显减少很多。我怀疑是PLC的主机抗干扰能力太差。

网友F:
8楼说的有道理,顶一下。

网友G:
加300欧的终止电阻试一下

网友H:
终端电阻是在使用距离远的时候才有用吧

楼主(2010-05-16):
更正一下,终端电阻就应该是100欧左右吧。

哪来的300欧??

现在问题己经解决了,我在变频柜中加了一个485中继,到目前运行还算稳定

网友E:
楼主能详细下吗?好借签下经验。
是每台变频都加中继?

网友I(2011-04-06):
程序怎么写啊,大侠,我怎么只能控制一台运行啊

网友J:
变频器用MODBUS协议通讯时要进行程序优化的,不要让程序一个劲的发送或接收,这样会加重PLC的开销,还有通讯时序的安排也很重要。

网友K(2011-05-13):
你的原因是由于变频器干扰造成的,建议:

1.使用双绞屏蔽电缆,必要时安装钢管

2.变频器U/V/W输出侧分别安装磁环

3.变频器单独接地

网友E:
楼主这个确定是用PCLINK吗,我知道的PCLINK应该不支持这些数据的,你这些数据超过了连续100的笔要求。

网友L(2011-06-28):
加中继,提高波特率。当然屏蔽线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