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吊的溜钩自由下坠故障如何解除?

楼主(2010-04-08):
对于普通桥吊,如果一旦抱闸出现问题,吊物就容易溜钩,进而产生自由下坠,容易造成事故,

在普通吊车中,有时可以打反车来控制,但是对于变频控制的吊车,这时打反车容易造成变频器报故障,使变频器失效,吊物仍旧下坠

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你说的没错,可是你想要是钢丝绳断了,咱办,如果有什么好办法,我也学习学习!!!

楼主:
说得是,所以安全措施是相对的,主要还是人要时时注意,吊物下严禁站人。

网友B:
现在不都是要求双抱闸吗,变频控制打反车不会报故障啊,

网友C:
双抱闸那是对于针对冶金吊,一般的桥吊还是单制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没错,可是你想要是钢丝绳断了,咱办,如果有什么好办法,我也学习学习!!!

主要还是要注意保养

要定期检查

网友E:
(有超速保护,还有紧急停止按钮。

出现溜钩的事故,碰到过几次,觉得超速保护一般没用,都是落到地了才跳保护。倒是紧急停止有时候管用,还得遇到非常有经验的司机,反映快,紧急停止开关直接链接到报闸装置。)

制动装置出故障的情况很少遇到过,主要因为平时检查力度不够,吊小重物时没事,万一遇到超重的,就出事。

我们的办法就是加强日常检查。

楼主:
加强日常 维护 的确 很重要

网友F:
变频器的设置问题?并不都是抱闸的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加强日常 维护 的确 很重要

有时设计的也有问题!

主钩电机是双速的6个线头,3根线高速3根线低速,刹车线是从正反转接触器下直接的!

只要正反转接触器吸合,不管高低速是否吸合刹车都会松开,昨天遇见一台这样的低速接触器坏了打到低速就滑钩,还好是空车没出事,

这种控制方式用在大小车上还差不多,但是这样的确实太危险了

网友H(2010-07-17):
主要的还是加强日常检查维护,避免制动器的故障。。。真的像你说的这样那还真的很难避免失控了,单制动维护的好够用了

网友H:
我见过国外的设备有一套机械制动,该装置是在变速箱内,在失控或转速异常的情况下会动作,避免溜钩。。。但国内的设计规范好像没有

网友I(2010-12-02):
出现的机率还是较高!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出现的机率还是较高!

只要维护好,操作得当,吊钩溜车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K:
安全不是小事,加强维护,正确操作。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安全不是小事,加强维护,正确操作。

网友M(2011-01-13):
定期检查制动片的磨损程度,及时更换磨损制动片。如在天气寒冷地区要及时检查制动油缸的工作情况,制动形成等。。。

出现溜钩的时候,司机打反车不是一个根本的解决方法。

网友N:
我的经验这种现象一般是电气故障引起的,机械是死的不会出现溜钩,机械是由电气控制的。

网友O(2011-03-04):
第一,有超速开关保护,主接触会断开,380V动力电及相应控制电会断开,闸会抱死。

第二,起升装置一般都有编码器,传动装置会报速度偏差故障。

如果闸坏了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只能平时多保养维护闸了

网友P:
加入起重机技术QQ群37315816,大家共同讨论吧

网友Q(2011-04-27):
加装{起重机防溜钩控制装置}就可以了,只要不是机械的问题都能保证不溜钩。这是生产厂家的网站www.dldq.net联系人:王先生13651515160

网友R(2011-05-31):
变频器控制抱闸输出最好   用频率检测输出抱闸 一点溜钩的可能都没有

你会调试变频器吗

15253878278 一起交流交流

网友S:
PLC程序怎么做的,有编码器么,如果变频器报错停止了,抱闸当然会自动抱住,哪里会溜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