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运行不了

楼主(2010-04-08):
我的wincc图形编辑器不能运行,可是计算机的“启动”已经勾选了图形编辑器,为什么就运行不了呢?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
我一点运行就出现“无法激活运行系统,检查WINCC中心的设置”,刚才我在DOS界面都复位WINCC了,结果一点变化都没有,各路大侠帮忙解决一下呀?

网友A:
我也是一点运行就出现“无法激活运行系统,检查WINCC中心的设置”,不知道怎么办呢?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B:
你的wincc安装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