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星还是三角?

楼主(2010-04-08):
买了个康沃CVF-S1-2S0004的变频器,输入电压单相220V,输出三相220V,电机标牌写的三相380V/220V/50HZ,我接的时候应该按Y接还是按三角接?对电机这块不太熟悉,请见谅!

网友A:
应该是△接

网友B:
供电如果是380V,此电机用 星形,如果是220V,就用三角接法;

因为楼主的变频器是220V,所以用三角接法, 如果楼主非要星形接,则功率不够,只有额定的1/3;

网友C:
接三角形和星形都可以

网友D:
接3角,要不电机没力

网友E:
接三角形和星形都可以??

如果楼主非要星形接,电机也能转,但功率不够,只有额定的1/3。

负载稍微增加,电机容易堵转,也容易发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接三角形和星形都可以??

如果楼主非要星形接,电机也能转,但功率不够,只有额定的1/3。

负载稍微增加,电机容易堵转,也容易发热。

正解。

此电机三组线圈各自额定承载电压为220V。在输入电压为三相380V要接成星形。

变频器输出的是三相220V,所以必须接成三角形。

网友G:
接成三角方式。

-------------------------------------------------
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长期求购 西门子 三菱 欧姆龙 KEYENCE 台达 LS 永宏 等PLC 变频器 触摸屏等QQ304867181注明工控

网友H(2011-07-20):
变频器向你所说的,输出为三相220V,电机接线方式应为三角方式,此时电机每相绕组电压为220V,

网友I:
SAJ S350高性能矢量变频器
1、低频力矩大、输出平稳
2、高性能矢量控制
3、转矩动态响应快、稳速精度高
4、减速停车速度快
5、抗干扰能力强

三晶 S350系列是新一代高性能矢量变频器,有如下特点:

■采用最新高速电机控制专用芯片DSP,确保矢量控制快速响应
■硬件电路模块化设计,确保电路稳定高效运行
■外观设计结合欧洲汽车设计理念,线条流畅,外形美观
■结构采用独立风道设计,风扇可自由拆卸,散热性好
■无PG矢量控制、有PG矢量控制、转矩控制、V/F控制均可选择
■强大的输入输出多功能可编程端子,调速脉冲输入,两路模拟量输出
■独特的“挖土机”自适应控制特性,对运行期间电机转矩上限自动限制,有效抑制过流频繁跳闸
■宽电压输入,输出电压自动稳压(AVR),瞬间掉电不停机,适应能力更强
■内置先进的 PID 算法 ,响应快、适应性强、调试简单 ; 16 段速控制,简易PLC 实现定时、定速、定向等多功能逻辑控制,多种灵活的控制方式以满足各种不同复杂工况要求
■内置国际标准的 MODBUS RTU ASCII 通讯协议,用户可通过PC/PLC控制上位机等实现变频器485通讯组网集中控制

网友J:
呵呵,不清楚了诶,我们专门生产康明斯发电机组

网友K:
三角形接法,如果采用星星接法,相电压更低,负载能力变弱,电流增大,电机发热

网友L:
接成三角形才对。星形出力不够。

网友M:
接三角型,不然线圈电压偏低,出力会小好多

网友N:
接成三角形才对.如果采用星星接法,相电压更低,负载能力变弱

网友O(2018-05-03):
到此一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