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怀疑整流桥故障

楼主(2010-04-08):
情况是这样的:

ATV61变频器:3相380V,315kW,已正常工作半年,在运行中,突然故障。

现象:电源侧(R、S、T端子)有380V电压,但是无输出(U、V、W端子)无电压,液晶显示面板无任何显示(黑屏),打开面板后测量,PA+,PC-之间无电压,P0与PA+已短接。故障继电器有输出,无法复位。上电后,变频器本体信号灯(红灯)亮,PCB板蜂鸣器发出“嘀嘀”响声。

现怀疑是整流桥发生故障,什么原因造成的故障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电压尖峰容易烧整流桥,建议加个压敏或一些吸收回路13793239073

网友B(2010-06-06):
整流模块可以测量出来的,如果是电源板问题可以修复的,有机会交流 13924026508

网友B(2010-11-22):
楼主的机器整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