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死机求助

楼主(2010-04-08):
现有一台设备,使用西门子工控机和WINCC6.0组态软件(正版软件和正版授权),运行一年多了,现在WINCC系统老是死机,XP系统运行正常可以操作,断电重新启动后,运行一会,WINCC又出现相同状况,请问有哪些原因可能会造成上述现象?

网友A:
數值窗口如果是灰色的,那么將是通訊中斷的狀況,而非死機,請詳細描述你死機的狀態,最好附上截圖說明。

Good Luck~

楼主:
yuanle大哥您来了,好久不见了啊,我刚到现场,明天去看下实际的情况,以上是用户给我的描述啊

网友B:
 看看你电脑是不是中毒了,我们这里也有这个情况。先全盘杀毒,在看一下。有没有用,我们这里是运行工晚上没事自己带个U盘,下载游戏,听歌。中毒了。希望对你有帮助。个人愚见。

楼主:
我今天到了现场了,原来不是死机,而正象yuanle 大哥说的,断线了,这个一天发生几次,我检查接头非常牢固,内部接线也很牢固。现场网络为CPU315-2DP,其中在315的DP口插上一个可以编程的DP插头1(终端电阻OFF)到A从站(终端电阻ON);然后又再315的DP口插上一个可以编程的DP插头2(终端电阻OFF)到西门子的平板电脑(终端电阻ON),一共就三个设备。在CPU315上的两个插头换为了一个(终端电阻OFF),其它插头电阻未更改;最后我把各个插头的屏蔽也给压好。运行了一天没有出现通讯中断的问题。

楼主:
还有这里还有我们公司的一台设备,与上面网络相同,只有CPU315上也接了两个插头(一个可编程的,一个不可编程的)其他的都一样,一直没有出现过问题,请问各位这个通信中断的故障和插头的形式有关吗?